[原创] layout nbl antenna rule

楼主(2022-12-06):
tsmc里,nbl的antenna rule是怎么理解的,为什么天线效应会和nbl层有关

网友A:
layout map 或者tf的map 有问题,最可能是gds out  的map

网友:
没懂,讲清楚点

楼主:
就是nbl(n+型埋层)的rule,意思就是当一个在nbl内nmos的gate连接到另一个nbl内的nmos的源或漏,同时把这两个nmos的pw或psub连在一起,就可以不用进行天线效应一些rule的检测,那nbl层和天线效应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在nbl的rule里会主要讲如何连线来减少天线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map 或者tf的map 有问题,最可能是gds out  的map

什么意思,听不太懂

网友(2025-08-22):
接触了个新工艺,发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有解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