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alibre能避开一块电路验证LVS么?

楼主(2022-12-06):
calibre能避开一块电路验证LVS么?

网友:
LVS BOX => Specifies cells with contents that are not to be compared. Used only in Calibre nmLVS/
Calibre nmLVS-H, Calibre PERC, and Calibre xRC.

网友A:
Calibre lvs,设置好规则和input,在setup里有个lvs option,勾选lvs option,最后有个lvs box ,红框内输入需要过滤的器件名字,两遍,详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lvs,设置好规则和input,在setup里有个lvs option,勾选lvs option,最后有个lvs box ,红框内输入 ...

能说下这个操作得具体意思是什么么?我这样操作后多出了很多miss net不知道怎么判断是不是过滤得电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A:
这就类似于将你避开的电路打成一个box,然后这个box里面的东西默认就是正确的,只跑顶层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类似于将你避开的电路打成一个box,然后这个box里面的东西默认就是正确的,只跑顶层的错误 ...

奥奥 这样啊 明白了 那我如果选上了这个选项 还出现问题 就一定不是这块电路的问题了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类似于将你避开的电路打成一个box,然后这个box里面的东西默认就是正确的,只跑顶层的错误 ...

不对劲啊 我不开box有1200个错 开了之后8900个错了。。。怎么还能多了呢

网友:
对的,你可以再研究研究

网友A:
能不能贴个错误的图,开了和没开的

网友A:
或者把你开的box设置那边也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贴个错误的图,开了和没开的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把你开的box设置那边也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把你开的box设置那边也截个图

0.0 为什么我回复的截图消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 为什么我回复的截图消失了。。。

还没解决么,要不你问下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解决么,要不你问下同事

没有同事

网友(2023-07-13):
太惨了,现在后续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libre lvs,设置好规则和input,在setup里有个lvs option,勾选lvs option,最后有个lvs box ,红框内输入 ...

可以问下为什么要打两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