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tream IN问题

楼主(2022-12-06):
  菜鸟求教各位大佬GDS关于导入问题,问题如下: 导入GDS之前创建Library EAPOUT_US,导入的时候指定该库,导入过程中自动生成名称EAPOUT_1的库;看内容前者为主要内容,后者为以下图所示:

第一次遇见有点儿迷,求教各位何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慕白兄,你说的我也尝试过了,就算是之前不建新库,在导入的时候填库名称按道理讲也只会生成一个库,但 ...

gds数据比较大会这样,再大点会有 lib_2了

网友B:
原来你是新建了个库,我说昨晚怎么没明白你的问题,导入不需要自己手动新建的,他那边导入就是自动新建个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是新建了个库,我说昨晚怎么没明白你的问题,导入不需要自己手动新建的,他那边导入就是自动新建个库 ...

慕白兄,你说的我也尝试过了,就算是之前不建新库,在导入的时候填库名称按道理讲也只会生成一个库,但是我这样儿做还是一样的生成俩,我都叫我们IT老哥过来看过,说是没啥影响,就是看上去是俩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数据比较大会这样,再大点会有 lib_2了

  豁,感谢您的解惑,这么一说就通透了,也怀疑过就是不敢肯定,那玩意儿GDS有接近10个G,第一次遇见有点儿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