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选中object,在左上角显示属性信息

楼主(2022-12-06):
virtuoso工具,鼠标选中layout或者schematic上的object(比如net或者instance),在界面左上角会显示一些属性信息,这是哪个开关控制的?

楼主:
好像不是这个,这个是鼠标放到上面就会显示信息,我说的是选中一个object才会在左上角显示信息。
但是这个快捷键对应的开关在界面上是哪个?

网友:
那你试试快捷键Q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A:
这个有脚本可以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脚本可以写出来

这确实是脚本实现的,但是我不会写。

网友:
建议附图

网友(2023-02-21):
Options——Dynamic Display里有个Show Info Balloon,打开就行了,或者你找到一个灯泡形状的图标,点一下也能打开

网友:
工具栏最下面一排一个灯泡的标识  infoballoon

网友(2025-01-08):
引用 楼主:
这确实是脚本实现的,但是我不会写。

请问你找到怎么写了吗

网友:
E---->Display Controls---->勾选Selection H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