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参数VE是什么

楼主(2022-12-06):
工艺参数VE是什么?由什么决定,有资料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 model parameter

有没有详细解说VE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详细解说VE参数的

process   CMOS ?   BJT  ??

hspice ?

网友(2023-05-08):
楼主找到了吗,感觉我只看到个沟道调制系数

网友:
我在桑森的书里看到的λ=1/(VE*L) λ为沟道长度调制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