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create_op_cond用法

楼主(2022-12-06):
最近在看low power flow,有一个例子中create operating condition是这样创建的:
       create_op_cond    -name  1v08_max_oc_virtual    -library_file  ../LIBS/lib/slow.lib    -P  1    -V  1.08    -T  125
       create_op_cond    -name  0v9_max_oc_virtual    -library_file  ../LIBS/lib/slow_vdd1v0_extvdd1v2.lib    -P  1    -V  0.9    -T  125
       create_op_cond    -name  off_virtual    -library_file  ../LIBS/lib/slow_vdd1v0_extvdd1v2.lib    -P  1    -V  0    -T  125

问题1:我知道create_op_cond中的-p选项不是真正的nm工艺值,请问-P到底是什么呢?

问题2:在以上例子中第三行命令,库文件../LIBS/lib/slow_vdd1v0_extvdd1v2.lib中,本身有一个operating condition:PVT__0P9V_125C,再用create_op_cond指定-V为0。库文件的nom_voltage是0.9v,但是创建的virtual operating condition的voltage却是0,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A:
问题1:这个p是工艺值:从lib文件里能找到 ,关键字process 问题2:看设置,这个应该是一个关断的状态,设置0v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这个p是工艺值:从lib文件里能找到 ,关键字process 问题2:看设置,这个应该是一个关断的状态,设 ...

谢谢您的答疑,问题2,我这么理解对吗:关断时可以指定V为0,如果是不可关断,指定-V时,要和lib文件保持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答疑,问题2,我这么理解对吗:关断时可以指定V为0,如果是不可关断,指定-V时,要和lib文件保持 ...

是的

网友B(2025-02-18):
请问这种low power flow 是哪里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low power flow 是哪里的文档?

我看的是innovus工具的user guid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的是innovus工具的user guide

请问你后来走通了吗?mv 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后来走通了吗?mv flow

这个当时只是学习了一下文档,没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