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berate软件运行自带的examples事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12-06):
运行到这里就进行不下去了,运行了4个小时回来一看还在这里,打开liberate软件一条条语句输入发现对应得语句是char_library
我看examples的日志中没有过 LIBERATE parameter “simulator” set to "ski"这句
哪位大神遇到相似的问题嘛

楼主:
这个图是对应上面的提问

上面的图没有显示出来,重新上传一个图

上面的图没有显示出来,重新上传一个图

网友:
lic看下正确获取没

网友:
还有就是其他工具的路径是否对。
liberate还需要spectre等工具配合。

网友A:
试试运行altos_init,检查下电脑配置是否支持,是否有error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对应上面的提问

安装了spectre了吗?
如果安装了,spectre的路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了spectre了吗?
如果安装了,spectre的路径对吗?

我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运行altos_init,检查下电脑配置是否支持,是否有error

前辈,刚刚单独运行了下altos_init,没有error,但是有一个warning:insufficient  number of semaphore arrays.SKI may not be start.

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和之前运行xhar.tcl时候卡住的地方挺像的,这个地方您知道应该怎末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刚刚单独运行了下altos_init,没有error,但是有一个warning:insufficient  number of semaphore a ...

我是新手:),你用的哪个版本的liberate和spectre?是不是spectre太老了,能看下环境变量怎么配置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你用的哪个版本的liberate和spectre?是不是spectre太老了,能看下环境变量怎么配置的吗
...

liberate的release notes里有对其他工具的版本的要求。加如下进入PATH

$ALTOSHOME/tools.lnx86/spectre/bin

ALTOSHOME就是liberate的安装的根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你用的哪个版本的liberate和spectre?是不是spectre太老了,能看下环境变量怎么配置的吗
...

liberate软件得版本是15.1.0.503
spectre软件得路径是指到 MMSIM_VERSION/tools下的版本是15.10.548
我看usermannual中只要是13.1版本以上的就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berate软件得版本是15.1.0.503
spectre软件得路径是指到 MMSIM_VERSION/tools下的版本是15.10.548
...

那版本应该没问题,应该是你环境变量设置的原因,能看下你怎么配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版本应该没问题,应该是你环境变量设置的原因,能看下你怎么配置的吗 ...

是这个altos_init吧,等下啊我截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版本应该没问题,应该是你环境变量设置的原因,能看下你怎么配置的吗 ...

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我将里面的TMPDIR 都该到了自己的下面,其他的没有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我将里面的TMPDIR 都该到了自己的下面,其他的没有动
...

呃。我是说的这个软件的环境变量配置文件,不是altos_init。你看看UG,试试设置环境变量:
setenv ALTOS_64 1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我是说的这个软件的环境变量配置文件,不是altos_init。你看看UG,试试设置环境变量:
setenv ALTOS_6 ...

我们配置环境是在.cshrc文件中配置的,主要涉及的是这几句话,上面个的两句也加上了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配置环境是在.cshrc文件中配置的,主要涉及的是这几句话,上面个的两句也加上了试了还是不行
...

这样呢
setenv ALTOS_64 1
setenv CDS_AUTO_64BIT 1

或者只设置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呢
setenv ALTOS_64 1
setenv CDS_AUTO_64BIT 1

两个都尝试了,source后在运行还是老样子,.log中有图中这句话
也有可能是其他设置的设置不对,但是在这里跑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都尝试了,source后在运行还是老样子,.log中有图中这句话
也有可能是其他设置的设置不对,但是在这 ...

那不太清楚了,看起来可能是调用仿真器时出了问题,你仿真器的license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太清楚了,看起来可能是调用仿真器时出了问题,你仿真器的license有问题吗
...

应该没问题的,这个以前模拟那边总用 的spectre软件
还是十分感谢了我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问题的,这个以前模拟那边总用 的spectre软件
还是十分感谢了我在看看
...

实在不行如果机器上有Hspice或者其他仿真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erate的release notes里有对其他工具的版本的要求。加如下进入PATH

$ALTOSHOME/tools.lnx86/spectre/ ...

前辈,这个releasenote去哪里找呢,是在安装的路径下还是要去cadense官网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如果机器上有Hspice或者其他仿真器也可以

问题解决了,就是在char_library 的后面加了这句话,我这个可能是因为MMSIM版本的原因跑不了SKI模式的,加了这句话就能直接使用spectre模式下的后面的内容就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