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DataAccessComponent设置Term阻抗,仿真S参数报错

楼主(2022-12-06):
我在使用ADS的DAC元件来提取了一个电路端口的阻抗,然后在另一个原理图上的Term上使用File Based的模式设置了阻抗值,但是仿真时出现了
Value of "Z" should be positive
的报错,但是查看过了,原数据的阻抗实部均为正值,使用abs函数强制取正可以仿真,并且用Z1P_Eqn来提阻抗也可以仿,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有同样遇到这个问题的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我用ads2020u2的版本没有问题啊。

DAC文件:
BEGIN test111
% freq(real) PortZ(complex)
10e6             50                  0
100e6            50                  0
200e6            50                  0
500e6            1                  -200
600e6            50                  0
2e9              50                  0
2.1e9            50                  0
2.2e9            10                  0
2.3e9            0.5                -20
5.3e9            50                  0
END

电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ads2020u2的版本没有问题啊。

DAC文件:

嗯,我的版本呢是2020u1,大部分时候是没问题的,但是偶尔会报错。另外,我的DAC设置里“File Type”选的是Dataset,不过我感觉这个不是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
那你的DAC文件到底是不是datase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