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公司uvm前仿用的多,还是fpga直接黑盒测功能用的多?

楼主(2022-12-06):
如题,我们这试了下uvm,感觉太慢了太墨迹了,完全跟不上进度,还是只有fpga能打啊,电路一出来,跑几千个case也就半天的时间,检测出的问题一大堆,uvm能跑个零头都不到,关键写起来还异常麻烦

网友A:
uvm肯定是要的。UVM和FPGA是两个阶段的验证。
如果是第一次弄,肯定非常慢。搭平台就需要费很大的力气。
从你的描述来看,还是找专业的,有经验的验证工程师来干这个活吧。
可重用性是UVM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另外随机测试也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肯定是要的。UVM和FPGA是两个阶段的验证。
如果是第一次弄,肯定非常慢。搭平台就需要费很大的力气。
从 ...

我们fpga也用python弄了个自动化框架,核心也是用了“受限随机”的概念,寄存器自动随机设,再也不用费脑筋怎么配了,很方便
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我自己也感觉这样做不够专业,但是我问了其它公司几个同事,他们也都不约而同用fpga做验证,所以很好奇是不是这是个行业惯例,我们做soc,产品周期3-6个月,估计和大厂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有这些差别

网友:
前面已经说了,UVM和FPGA是两个阶段的验证。不是说用UVM就不需要FPGA,或者用FPGA就不需要UVM了。
FPGA的验证,尤其是SOC的FPGA,driver的人更关心。相当于在芯片出去的时候,软件工程师也参与进来了。等芯片回来,基本上一个星期的时间由芯片团队建立起基本的debug方式,跑通一些典型的case,后面软件工程师就可以上了。加快timing to market进程。
而且FPGA上验证怎么收集覆盖率?怎么知道是否测试充分?
UVM构造test case比FPGA更方便。当然UVM验证的速度比FPGA慢,所以才有cadence帕拉丁等验证加速器。
所以说验证工作还是由专业的验证工程师来做。

网友:
在FPGA上定位问题能把人搞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fpga也用python弄了个自动化框架,核心也是用了“受限随机”的概念,寄存器自动随机设,再也不用费脑 ...

啥soc,产品周期才不到半年?这得多小的soc?用testbench或者说uvm来验证,定位快啊,内部所有信号都可见!而且你们芯片不后仿么?fpga过了就不用后仿了?后仿也是要平台的,后仿的很多仿真模型就是uvm vip,你不基于uvm你咋搞?看来你们的soc还是太简单,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