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中遇到对版图添加的dummymos报警告时,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06):
我的lvs已经过了。进行pex时其它寄生器件提取都没有问题,就是版图里添加的4个dummy mos报警告了。我的dummy是直接改的网表,电路图里没有添加器件。网表里写的内容是“Mdummy - - - - N l=  w= m=4”
警告部分内容如下:
WARNING: Overriding existing view test/OPAMP/calibre
WARNING: [FDI3033] Schematic instance Mdummy not found.
WARNING: [FDI3033] Schematic instance Mdummy@4 not found
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个人习惯,在电路中加上dummy mos,这样方便后续电路设计将dummy添加到电路图中,因为很多的问题都是dummy加的不对,导致的错误,可以试下,不行的话,大家再研究

楼主:
把加在网表里的dummy mos添加器件到电路图里就可以解决。但除了这种有没有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习惯,在电路中加上dummy mos,这样方便后续电路设计将dummy添加到电路图中,因为很多的问题都是dummy ...

嗯嗯,是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要不你对比下,自动生成的dummy,和你自己加的dummy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可以解决。谢谢

解决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