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的PSRR

楼主(2022-12-06):
算二级运放的psrr为什么要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呢?求教!

网友:
你好,PSRR(Power-Supply Rejection Ratio)电源抑制比,书上的定义指的是运放能够克服电源电压波动对输出影响,处理多大输入信号的能力,所以PSRR的表达式为输入到输出端的增益除上电源到输出端的增益。因此在测运放的PSRR时,通常将运放接成单位增益的形式(环路增益近似为1),电源端引入1V的ac信号,PSRR的值即为电源到输出端增益的倒数。
以上叙述为个人理解,如有误还望斧正

网友:
看看Allen那本书,有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