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集成电路常用英文缩写对应关系集合

楼主(2022-12-06):
这个文档总结了一些常用集成电路英文缩写的含义,方便新手了解学习。

网友:
anode 阳极
cathode 阴极
PDK :Process Design Kit
CDF:Component Description Format
PCB: Printed-Circuit Boards
PTAT:Proportional To Absolute Temper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在Virtuoso使用中,layout时,好不容易画好layout了?那怎么判断我们有没有画错呢?比如,
没有符合制造工艺的要求,制程的要求,最小180nm我们画版图画成了179.9nm
不该加VIA的地方,会不会在使用过程中移动或复制了VIA,造成一些电路连接的错误?
于是我们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验证,下面是一些术语的意思:
DRC (Design Rule Check): 针对布局图layout中的几何图相互关系(如线宽、线间距……等)做验证。
LVS (Layout Versus Schematic): 检查layout布局图与schematic电路图是否一致。
PEX (Parasitic Extraction using XCalibre): 从布局图layout的资料库中萃取出元件的真正参数值(如真正的W/L值、离散电容、电阻……等)。
*
Stream out: 将Layout图转成描述其几何形状的GDSII格式。
CDL (Circuit Description Language) out: 将Schematic图转成对应的netlist电路描述网络图。
RVE (Results Viewing Environment): 验证后结果查看环境。
Virtuoso ADE source function
dc : direct current
sin : sinusoidal waveform
pulse : pulse waveform
exp : exponential waveform
pwl : piecewise linear waveform
pwlf : piecewise linear waveform file
sffm : single frequency FM source wav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