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上一个小信号模型

楼主(2022-12-06):
1、Allen第232页这里的小信号模型对M4进行等效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在rds4边上并联一个受控源呢?如上图所示
2、为什么这里可以设V5=0呢?

网友:
是不是因为M4和M3构成了电流镜,M4的漏源电流等于I3

网友A:
有的,图中标了,I3.

网友B:
1)二楼正解,gm4*vgs4=gm4*(-i3)*(1/gm3)=-i3;
2)由V5/Vdd~(1/3)(gm*rds), So assume V5=0;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图中标了,I3.

噢噢噢,这里是默认了这两个管子的尺寸一致是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二楼正解,gm4*vgs4=gm4*(-i3)*(1/gm3)=-i3;
2)由V5/Vdd~(1/3)(gm*rds), So assume V5=0;
仅供参考; ...

1)二楼正解,gm4*vgs4=gm4*(-i3)*(1/gm3)=-i3;
2)由V5/Vdd~(1/3)(gm*rds), So assume V5=0;
仅供参考;
这个2)中的V5/Vdd~是什么意思?是约等于吗?那为什么是这个值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2)中的V5/Vdd~是什么意思?是约等于吗?那为什么是这个值呀

约等于,“硬”推导 或简单近似理解,M12对漏电压纹波的屏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约等于,“硬”推导 或简单近似理解,M12对漏电压纹波的屏蔽作用。

噢噢噢 对 可以这样看 就是cascode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