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跨阻放大器增益和相位

楼主(2022-12-07):
我用一个二级运放通过电容电阻并联形成反馈。运放stb下增益70dB,50多度。为什么接成闭环的跨阻放大器后,增益成90dB了,相位裕度成了负的。
跨阻放大器仿真的ac。输入ac电流,测输出端电压。
是不是我这个增益还需要除一个阻抗值才对?请求指导。

楼主:
看了一些文献,都没有特别提及相位裕度这方面,只关注了带宽。有没有懂这个的老师傅

网友A:
跨阻放大器的增益是电压除以电流,我也是只ac看对,相位裕度就不清楚怎么看了,正常点击的话,是不是电压除以电压的相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阻放大器的增益是电压除以电流,我也是只ac看对,相位裕度就不清楚怎么看了,正常点击的话,是不是电压除 ...

我是跑完ac,直接用main form里面看输出端的phase。反正相位不太对,应该是和运放的相位不太一样。

楼主:
没人了吗

网友(2023-02-22):
你直接用stb看增益与相位裕度

网友(2023-11-17):
引用 楼主:
我是跑完ac,直接用main form里面看输出端的phase。反正相位不太对,应该是和运放的相位不太一样。 ...

跨阻放大器相位应该起始点就是180吧,然后依次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