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路里取消高亮是哪个指令

楼主(2022-12-07):
想设置快捷键,取消高亮是哪个指令,只找到高亮的了

网友:
左上角VIEW- NETHIGHLIGHTING的打勾点掉。快捷键8,指令 geDeleteNetProbe()

网友:
点亮:leHiUnmarkNetAll(),Create----probe----add net
取消点亮:geDeleteAllProbe(),Create----probe-----remove net 单根线。remove all所有线。

网友A:
可以在Bindkey Edit里查看。geDeleteNetProbe()取消单个高亮,我的快捷键是0。geDeleteAllProbe()取消所有高亮,快捷键是shi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Bindkey Edit里查看。geDeleteNetProbe()取消单个高亮,我的快捷键是0。geDeleteAllProbe()取消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