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出的测试电路

楼主(2022-12-07):
大家好,0.5 um 制程的驱动芯片反向过程中碰到一个电路。已知:
  • 芯片上有且只有一个TEST PAD ,该PAD 在只在芯片测试时使用。
  • 该TEST PAD所连接电路并无和IC其余部分(包括数字逻辑部分和模拟部分)有任何交集,当然,VDD和GND还是共用的。
  • 该TEST PAD所连接电路示意图如附件
   我把示意图换到具体的器件跑了一下DC 仿真,没有发现任何可理解的意义(主要是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测试电路)。

请问:
这种电路的功能可能是什么?
感谢!

网友A(2023-10-31):
怀疑是ESD或者noise削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ESD或者noise削减

项目已经结束了,还是没有搞清楚。还是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