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电感pcell的skill代码

楼主(2022-12-07):
求个八边形螺旋电感和四边形电感pcell的skill 脚本!!!

网友:
我共享一个四边形的吧,原理就是先画一圈,然后进行for循环画出其他边。LIBRARY = "master"
CELL    = "myInductor"
LAYER   = "metal2"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LIBRARY) CELL "layout" )

;- Define Formal Parameters:
  (
        (indLayer        LAYER   )
          (indLengthX        130.0   )
           (indLengthY        120.0   )
          (indWidth        8.0     )
           (indGap                7.0     )
           (indSeg                12      )
  )

;- Define local variables of this cellview:
let(
     (
     indPath indPoints i j tmpPt pt
     indSpacing
     totalLength
     pt1 pt2 pt3 pt4 pt5
     )

   indSpacing        = indWidth + indGap

   ;- First five points for four outer loop segments.
   pt1        = list( 0 -(indWidth/2) )
   pt2        = list( 0 indLengthY )
   pt3        = list( indLengthX indLengthY )
   pt4        = list( indLengthX 0 )
   pt5        = list( rodPointX(pt1)+indSpacing 0 )
   indPoints = list( pt1 pt2 pt3 pt4 pt5 )

   ;- Rest of the points just follow the conditions.
   ;- It could've been written the same way for all the points.
   ;- But, that will make following equations look more complex.

   ;- For inner loop segments.
   for( i 5 indSeg

     j=mod(i 4)                   ;- Modulus of Segment Number and 4
     pt    = nth( i-4 indPoints ) ;- Dependency point.

     case( j
       (0
          tmpPt = list(
                  rodPointX( pt ) + indSpacing
                  rodPointY( pt ) + indSpacing
                )
       )
       (1
          tmpPt = list(
                  rodPointX( pt ) + indSpacing
                  rodPointY( pt ) - indSpacing
                )
       )
       (2
          tmpPt = list(
                  rodPointX( pt ) - indSpacing
                  rodPointY( pt ) - indSpacing
                )
       )
       (3
          tmpPt = list(
                  rodPointX( pt ) - indSpacing
                  rodPointY( pt ) + indSpacing
                )
       )
     )
     ;- Append new point (tmpPt) to point list ( indPoints ).
     indPoints = append1( indPoints tmpPt )

   )

;- Define inductor:

   indPath = rodCreatePath(
        ?cvId        pcCellView
        ?layer        list( indLayer "drawing" )
        ?width        indWidth
        ?pts        indPoints
        ?endType "variable"
        ?endExt        indWidth / 2
        )

;- Create reference labels (length, width, cap value):
  dbCreateLabel(
        pcCellView
        list( "text" "drawing" )
        ( indPath~>centerCenter )
        sprintf(nil "\nX = %L \nY = %L"                 /* \nL = %L */
        indLengthX indLengthY)                         /* totalLength */
        "centerCenter"
        "R0"
        "stick"
        4.0
        )

); let
); pcDefinePcell

网友:
圆弧形的我也有,八边形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