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0工艺使用layoutxl后,金属线M2变成不透明,如何修改会原样

楼主(2022-12-07):
如题所示,tsmc180工艺使用layoutxl后,金属线M2变成不透明,如何修改会原样,不使用layoutxl功能时,M2层金属线是半透明的黄色,现在变成了不透明的黄色,在打孔和拉线的时候,看起来很费劲,想问怎么改回原来的半透明状态

网友A:
左侧LSW栏目右键EDIT Display Resource 选定M2,调整线段的颜色,花纹,外边,内边等格式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LSW栏目右键EDIT Display Resource 选定M2,调整线段的颜色,花纹,外边,内边等格式样式。 ...

谢谢,大佬,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