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 .18工艺

楼主(2022-12-07):
求助大家,东部.18工艺中,正常用的5v的mos。然后1.8v的nmos识别不到该如何解决,图片如下,隔离不同pwell电位的层次盖了也没用。

网友A:
DRC清理完成了吗,是否是层次覆盖问题导致的。

网友B:
DB的工艺不是需要绑定IP么?

网友:
根据电路看看有没有 MARKDG,MARKL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清理完成了吗,是否是层次覆盖问题导致的。

DRC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的工艺不是需要绑定IP么?

绑定IP啥意思

网友:
要不q一下管子,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层次需要关

网友C:
可否T一下看看有什么图层,非隔离的管子是不是盖了什么其他图层

网友:
有时候多覆盖了某个层DRC是查不出来的 我之前也遇到过 你可以再好好检查一下覆盖的层次是否缺了或者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T一下看看有什么图层,非隔离的管子是不是盖了什么其他图层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