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增益如何分配?

楼主(2022-12-07):
两级运放,增益如何分配?哪一级作为主要运放的贡献?有什么考量?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你的spec来确定,比如噪声大小、THD的要求、带宽大小等。

网友A:
一般第一级增益大,第二级提供摆幅。这样的好处是能提高相位裕度更稳定,此外第二级噪声除以第一级增益也会变得更低。我记得之前有个帖子讲的挺好,你参考下:https://bbs.eetop.cn/thread-34761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第一级增益大,第二级提供摆幅。这样的好处是能提高相位裕度更稳定,此外第二级噪声除以第一级增益也会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