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反馈突然有个问题想不明白了

楼主(2022-12-07):
单位增益接法直接接一根线从输出到输入的负端,那么负端的管子不就由输出来偏置吗?这样的话,所设计的放大器就不能按开环时的参数来用了啊,偏置点都变了啊,这一点突然想不明白了。希望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反过来考虑,输出是由V-决定,而V-=V+

网友:
放大器一般都是闭环使用,你开环设计最终还是要考虑闭环稳定性

网友:
设计的时候就是按照闭环来设计的啊

网友:
我翻了下你前面发的帖子,大概猜到你的困惑了:
开环仿真运放发现差分输入对管的DC偏置会严重影响AC增益,比如VDC稍微变一点,可能就有MOS管不饱和了,所以觉得接成闭环以后,运放可能会不工作。

1. 运放开环工作是比较器,VIP>VIN输出逻辑高(电源),VIP<VIN输出逻辑低(地),增益越大,比较器能区分更小的VIP-VIN。既然输出都饱和至电源轨了,当然会出现一侧MOS管不饱和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在开环的时候,DC偏置会显著影响AC增益,每次调整MOS管尺寸都需要调整DC偏置的原因。至于DC偏置为什么是这个值,可以去算一下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结构运放的系统失调电压(参见Gray的《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的6.3章节)。怎么仿真可以参见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2. 运放有一个参数叫做共模输入电压范围(VICM),你看的Razavi的书上就有讲,只要VIP和VIN在这个范围内,运放就能正常工作,即提供足够高的开环小信号增益,从而维持深度负反馈;而负反馈的目的就是降低闭环系统对运放增益的灵敏度。因为运放增益没法做准,工艺偏差、电源电压、温度等等都会影响增益,但是只要能够保证在所有情况下增益都足够高,高到闭环增益的误差满足应用需要,那这个运放就算完成任务了。

网友A:
这都是课程太过孤立的锅,模电光讲怎么用运放,不顺带提怎么设计运放;模集光讲怎么设计运放,不顺带提怎么用运放,就连运放到底怎么仿真,都少有老师会讲。

网友:
开环设计时,直流参数就是按照应用的闭环应用设计的啊

网友:
运放有共模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两者都是一个电压区间。
对于单位增益负反馈,vinp=vinn=vout,所以vinp范围必须在共模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课程太过孤立的锅,模电光讲怎么用运放,不顺带提怎么设计运放;模集光讲怎么设计运放,不顺带提怎么 ...

这句话真的太精辟了,感谢大佬通俗的解答

网友:
你得去了解一下ICMR,然后就没有这个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