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薄栅氧5V能输入12V的接口电路

楼主(2022-12-07):
如题,SMIC.18工艺如何设计输入接口可以使5V耐压的Vgs可以兼容TTL/CMOS输入,输入12V电平时不大于10uA,延迟也不希望太大的牺牲。(做驱动的PWM输入)

楼主:
来个大佬

网友:
你可能得换个思路 无论是CMOS还是LDMOS栅氧的耐压都不高,所以12V的输入进来不可能直接连栅极,所以无论过电阻分压还是得过LDMOS的源漏,得重新设计。

网友:
电阻分压后接比较器栅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