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ayout快捷键不够用时,怎么用toolbar代替呢?

楼主(2022-12-07):
请问layout快捷键不够用时,怎么用toolbar代替呢?

网友:
目前没遇到不够用的情况,更何况一个人能记住多少快捷键?
最常用的也不过十几个

网友:
你是说在工具栏创建下拉菜单吗? hiCreateMenuItem  hiCreatePulldownMenu  这两个函数。后者为创建下拉菜单,前者为定义下拉菜单中的具体名字,里面回包含一个callback函数。

网友:
去博客园搜YEUNGCHIE,西瓜大神的博客有教程

网友:
想知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