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到源漏两端孔距问题

楼主(2022-12-07):
请问下,就是在画mos管的时候有时候为了省空间栅到源漏的间距不一样可以吗?(听说一段电阻变变大?)有什么资料可以供参考吗

网友A:
一般间距不一致都是制作来用于耐高压,过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间距不一致都是制作来用于耐高压,过大电流。

那普通逻辑器件的mos管就一般都要求栅到源漏孔间距一样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普通逻辑器件的mos管就一般都要求栅到源漏孔间距一样是吗?

普通的MOS管的话 得看工艺,看制程,有见过加dummypoly来保证POLY的位置的准确性,就是为了保持poly到DIFF的间距一致。DIFF上面的孔的这些间距也不全是固定位置,只不过是你调用的是固定的位置,手动画只要是满足DRC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全定制的,就自己一层一层画。哦哦那意思说在画一个MOS管的时候有时栅到源漏端孔的间距不同是可以的咯,但总感觉性能上会有啥影响

网友(点评):
就比如说宽的那端电阻会更大

网友(点评):
(非高压器件这样画)

网友:
能过DRC就行,反正按照我目前的工艺来说,间距是固定死的不管是调用还是全定制。

网友:
大小不一样的管子源漏共用会出现楼主说的那个问题 我一般都无视了

网友(点评):
是的,哦哦,这样啊

网友: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