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top在aocv中 fix timing的问题

楼主(2022-12-07):
各位大佬,小弟目前手上这个项目,需要用aocv的形式signoff,在pt做sta时,就会读入stdcell的aocv文件,里面会涉及到每个cell的depth、distance等信息,并且在pt中会有与aocv相关的设置(比如set timing_aocvm_enable_analysis true)。但是在sta后,用xtop进行fix timing时,没有查到有相关的读入aocv文件的方式,或者工具计算timing时active aocv mode的选项,按说xtop不会不支持ocv呀,或者是说xtop仅仅是从pt输出给他的文件夹内的信息就可以考虑到aocv的信息吗?
欢迎大家来讨论和指导,thanks!

网友:
xtop似乎不需要这些ocv,sdc这些设置,pt在source xtop的脚本后会解析pt里的设置,对设计的分析结果保存在专门文件夹下的各种文件中,这些文件里应该包含了ocv这些信息,xtop会分析这些文件的

网友:
xtop 不需要设置这些ocv/derate,PT里面设置之后会生成xtop的input data, xtop直接读入这些数据进行相应的 fix就可以了。xtop对high density的处理似乎更好,insert buf的位置找的比较精准,然后用insert buf数量似乎也少一点

楼主:
好的,明白了,非常谢谢各位的回复 感谢!

网友:
xtop会读从pt中dump出来的timing文件,所有的aocv的信息都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