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synopsys vip怎么安装?

楼主(2022-12-07):
请问 synopsys vip怎么安装?是运行dwh_install吗?

网友:
./xxxxx.run --dir /path

网友(2023-12-28):
哪里nong到的

网友A:
以ahb vip为例
1.先看user guide
2.设置环境变量$DESIGNWARE,也就是你的vip的存放路径,非安装路径。
3.dw_vip_setup
$DESIGNWARE_HOME/bin/dw_vip_setup --help
Add one:
$DESIGNWARE_HOME/bin/dw_vip_setup -path /tmp/design_dir -add ahb_system_env_svt  -svlog
ADD more:
unix> $DESIGNWARE_HOME/bin/dw_vip_setup -path /tmp/design_dir -add ethernet_system_env_svt -svlog
Specify version:
unix> dw_vip_setup -path design_dir -add ahb_master_agent_svt -v 3.50a -svlog
Remove:
$DESIGNWARE_HOME/bin/dw_vip_setup -p /d/test2/daily -r -m ~/scratch/del_list
Report:
$DESIGNWARE_HOME/bin/dw_vip_setup -i home
$DESIGNWARE_HOME/bin/dw_vip_setup -p design_dir -i design
Run:
cd <testbench_dir>/examples/sverilog/amba_svt/tb_amba_svt_uvm_basic_sys/
./run_amba_svt_uvm_basic_sys -verbose -incdir shared_memory_test vcsvlog
./run_ahb_sv_uvm_basic_sys -w random_wr_rd_test vcsvlog
gmake USE_SIMULATOR=vcsvlog directed_test WAVES=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ahb vip为例
1.先看user guide
2.设置环境变量$DESIGNWARE,也就是你的vip的存放路径,非安装路径。

留个标记

网友(2024-03-31):
引用 网友A:
以ahb vip为例
1.先看user guide
2.设置环境变量$DESIGNWARE,也就是你的vip的存放路径,非安装路径。

mark

网友(2024-12-17):
引用 网友A:
以ahb vip为例
1.先看user guide
2.设置环境变量$DESIGNWARE,也就是你的vip的存放路径,非安装路径。

留个记号

网友:
        Synopsys VC VIP Library README

----------------------------------------------------
   VIP Installation
----------------------------------------------------

Each Synopsys VC Verification IP suite (VIP) is packaged inside
of a self-extracting *.run file that is available on the SolvNet
Download page. The following are the basic steps to install a
*.run file.

1) Download the *.run file for the VIP that you want to use.

2) Set the $DESIGNWARE_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a path
   where you want to install the VIP.

   For example:

        % setenv DESIGNWARE_HOME <vip_installation_path>

3) Execute the *.run file by invoking its filename. The script
   confirms the DESIGNWARE_HOME path, and then installs all the
   files packaged in the *.run file.

   For example:

        % vip_usb_svt_K-2015.12.run

NOTE:
   All VIPs should be installed into a singl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a central repository).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VIP installation process and the
installed VIPs, refer to the VC VIP UVM Installation and Setup
Guide, and the documents in the following directory:

   $DESGINWARE_HOME/vip/svt/<vip_title>/latest/doc

For example:

   $DESGINWARE_HOME/vip/svt/usb_svt/latest/doc

VC VIP UVM Installation and Setup Guide:

  $DESIGNWARE_HOME/vip/svt/common/latest/doc/uvm_install.pdf

This doc is also available on SolvNet.

----------------------------------------------------
   Project Directory Setup
----------------------------------------------------

You need to create a project directory (also known as
"design directory" in the VIP documents) to use VIP models
or to run VIP examples.

All VIP models required by a particular project must be
added to a single common project directory. Different
projects require different project directories.

You can specify any directory as a project directory.

IMPORTANT:
   The project directory should not reside within th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specified by the DESIGNWARE_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The VIP installation includes a "dw_vip_setup" setup
utility that can be used to add VIP models and examples
selected by users to a project directory. After
installation, you can execut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add or update VIP models:

   % DESGINWARE_HOME/bin/dw_vip_setup -path <proj_dir>
     -add <vip_model> -svlog

Where, <proj_dir> is the project directory and
<vip_model> si the VIP model.

By default,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specified VIP model
is added or updated. You can use the "-v" option to
specify a model version.

   % DESGINWARE_HOME/bin/dw_vip_setup -path <proj_dir>
     -add <vip_model> -v <version> -svlog

You can continue to add the available VIP models to
the project directory as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
   VC VIP Examples
----------------------------------------------------

Each VC VIP installation includes a collection of VIP
examples. The following command displays the
available examples:

   % DESGINWARE_HOME/bin/dw_vip_setup -info home

You can execut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add a
specific example to the project directory:

   % DESGINWARE_HOME/bin/dw_vip_setup -path <proj_dir>
     -example <path>/<example> -svlog

All VC VIP models required by the example are also
added to the project directory. The example added
to the project directory includes a testbench, a
run script and a Makefile. You can use the run
script or Makefile to run the example. For usage
details, execut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 run_<test> -help

   % gmake help

** Thank you for using Synopsys VC Verification IP **

网友(2025-11-08):
引用 网友A:
以ahb vip为例
1.先看user guide
2.设置环境变量$DESIGNWARE,也就是你的vip的存放路径,非安装路径。

Thansks !!!

网友:
有没有D-PHY验证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