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服务器中上传BCD工艺库,当添加功率管之后跑仿真报这个问题。请问大佬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07):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ahdlSimDB//  bsource_file:///C:\Users\1\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Sys\%W@GJ$ACOF(TYDYECOKVDYB.png13dec3.va.bsource_13dec3.ahdlcmi/Linux//..//ahdlcmi.out for details.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netlist, log files,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ERROR (SFE-91): Error when elaborating the instance bsource_13dec3. Simulation should be terminated.
请问大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The program tells you to look at the log, have you looked at it? It contains useful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a path to the correct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f you do not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log, then post it here.
Additionally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OS are you using? Type uname -a in terminal and post answer here.
What simulator version are you using? And which mode (32bit/64bit)? If you are using spectre then type spectre -v in terminal and post answer here. Then open your spectre.out and find line named "Comand line ... /path/to/your/spectre -64 input.scs ... " and check if "-64" key containing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