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信号在不同电压之间需要做电平转换么?

楼主(2022-12-08):
比如0~5的正玄波信号或者模拟信号,现在要通过一个buffer接输出,这个buffer的电源+-20v,这个模拟信号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这个 不在于电源了,在于后级对这个信号的幅度、共模的需求了

网友:
很好奇为啥这个buffer要用20V供电。20V的管子肯定是LDMOS,这种管子用作buffer性能肯定不如5V的CMOS。而且这种跨电压域电路的设计难点是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