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抓取底层shape并复制后,怎么让复制出来的shape处于选中状态

楼主(2022-12-08):
求助,现在在写一个skill遇到问题,在选中器件抓取底层shape复制到上层后不知道怎么让复制出来的shape单独处于选中状态,好方便下一步操作

网友A:
赋给一个变量就可以了吧,可以把脚本show下

楼主:
procedure(cover()
let((cv objs shape1 temp shapes transform getlayer)
cv = geGetEditCellView()
getlayer = leGetEntryLayer()
objs = geGetSelSet()
foreach(obj objs
transform = nil
if(obj~>objType == "inst" then transform = list(obj~>transform));end if
shapes = obj~>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car(shape~>lpp) == car(getlayer) && cadr(shape~>lpp) == cadr(getlayer)
then
foreach(trans transform
shape1 = dbCopyFig(shape cv trans)
temp =shape1
);foreach
);if
);foreach
);foreach
);let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5" "c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赋给一个变量就可以了吧,可以把脚本show下

脚本发了,现在是用完脚本以后shape复制出来了,就是没有处于选中状态,不知道怎么让它处于选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SelectFig(temp)

谢谢谢谢

网友:
解决了吗?同求

网友A(2023-06-06):
引用 网友A:
geSelectFig(temp)

geSelectFig(temp) 加在哪里?

网友(2024-04-02):
你好,我使用脚本之后没反应呢,ciw显示的是一个id

网友:
我自己一条一条的操作,大致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SelectFig(temp) 加在哪里?

最后一条语句 改为 temp=geSelectFig(shap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