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cell显示问题

楼主(2022-12-08):
为什么在高层调用的cell,Ctrl+f之后显示的是I1、I2、M1。。。而不是显示cell的名称,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A:
点e,然后红框内这个

网友B:
e 弹出界面 "Show Name o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e,然后红框内这个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 弹出界面 "Show Name of"

谢谢大佬

网友:
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
Cntl +f后再一次Cntl +f, 会自动切换吗?原先公司的能自动切换通过Cntl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