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pf2.0中指定level shifter和isolation规则

楼主(2022-12-08):
请问,在shutdown域和always-on域之间创建level shifter规则时,如果map_levle_shifter_cell选用的lib cell是带有isolation功能的level shifter,那么还有必要用set_isolation指定isolation规则吗?

网友A:
如果是从shut-down 到always-on,那就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从shut-down 到always-on,那就是需要的

请问为什么从shutdown到always-on需要呢?
如果我map_level_shifter指定lib cell为带隔离功能的的level shifter,然后又map_isolation_cell指定lib cell和前面一样的enable level shifter,这样的话到底isolation和level shifter cell是单独加的,还是说只加了一次cell,同时具备隔离和电平转换功能?

网友A:
1.从OFF到ON 才需要ISO.2.只加了一次cell,map LS and map ISO to same lib cell ,这就要求lib cell是ELS cell.而不是反向思考,因为工具不知道这个是什么cell,它会根据rule来判断需要什么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OFF到ON 才需要ISO.2.只加了一次cell,map LS and map ISO to same lib cell ,这就要求lib cell是ELS  ...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