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finger和M

楼主(2022-12-08):
1.关于finger和M的转化,我了解到一般跟电路商量,只要对方同意可以根据所需进行转化,不知道可以这样理解不?
2.我发现在原理图中,有时不让改finger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1. finger的意思就是器件只有一个,然后有很多个D跟S。 M的意思就是器件有M个,一共有M个D端跟M个S端。finger本质上就是M个器件合并共用实现的。
2.不让改Finger要看原理图你是否有权限更改,是否打开编辑模式。

网友:
finger应该就是俗称的device打折吧,M是指管子的数量,第二个问题,盲猜是没有权限,你可以把电路图copy一个到自己库底下,试试改改

网友:
主要还是看STI、WPE效应的影响大不大

网友:
主要影响没人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finger的意思就是器件只有一个,然后有很多个D跟S。 M的意思就是器件有M个,一共有M个D端跟M个S端。fing ...

感谢回复,原理图是有编辑属性的,其他参数都可以改,就是M不能改

网友:
有时不让改finger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应该跟gate resistance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