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版图如何画ESD

楼主(2022-12-08):
各位大大,我是一个职场菜鸟,想请教一下画ESD需要注意哪些,该如何考虑?还有画法和普通的MOS管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design rule详细写了规则。。。工厂一般也提供参考gds

网友B:
ESD电路设计是也是IC领域下的一个分支领域,如果想了解ESD设计可以看我的博客,有很多关于ESD的知识。如果只是想画好ESD防护器件的版图,那最简单的就是按照fab厂提供的手册。如果是连画版图带设计一起弄ESD,那这个需要的知识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电路设计是也是IC领域下的一个分支领域,如果想了解ESD设计可以看我的博客,有很多关于ESD的知识。如果 ...

好的 马上就去看看 感谢大佬的耐心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详细写了规则。。。工厂一般也提供参考gds

嗯呢 我看了 也按要求画了 但我只是画出来了 不懂原理也没有什么考虑 但是听行业前辈讲 ESD是很关键的 就来问问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