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误差分析

楼主(2022-12-08):
各位好,本人最近在做SAR ADC,在仿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做了一个8位的SAR ADC,仿真时在输入端给一个斜坡信号,之后设计采样时钟使得每次采样输入信号变化LSB,输出数字码经过理想dac转换后得到阶梯波形如图所示
下图是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作差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之间存在一个恒定的失调误差,这个误差是哪些地方产生的?并且如果想消除的话有哪些办法?

网友:
看着好像量化误差,这么理想吗

网友:
有固定误差没有问题,一般是逻辑决定的或者是comparator的resolution不够,只有有变化的误差时才会产生dnl和inl(比如这个周期差0.1lsb下个周期差0.5l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