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ex xrc提取寄生参数时,一根金属会被分为几段

楼主(2022-12-08):
如图,xrc在提取这一根金属寄生电阻和电容时,应该按照多长进行分段呢?还是直接整体提取出一个电阻和电容,这样的话,电阻是放在电容的左边还是右边呢

网友A:
分成多段的RC网络

网友B:
图没传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没传好,掉了。

如图一所示,反相器输出Vout是比较长的一根线,label都打在了最远端,做完pex后,我高亮了Vin和Vout两根线的寄生电容,发现都在Vin和Vout两根线的右边显示,应该说明提取的寄生电容被放在了这里。接下来将版图水平镜像,再做pex提取,寄生电容仍在右边,这样电容放的位置和镜像之前的就不一样,后仿结果也不一样,所以提取的寄生电容到底被放在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成多段的RC网络

这个是要自己设置吗,每一段长度是多少呢

楼主:
顶顶,有没有人回答一下

网友C:
应该按照多长进行分段呢?还是直接整体提取出一个电阻和电容
看是否要reduce R or C , 进行分段数据量比较大
先有R才会有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按照多长进行分段呢?还是直接整体提取出一个电阻和电容
看是否要reduce R or C , 进行分段数据量比较 ...

这个要在哪设置吗

楼主:
顶顶,有人吗有人吗

网友C:
值自己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值自己设定

感谢!一般默认不对这个进行设置吧,设置的话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一般默认不对这个进行设置吧,设置的话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呢

看版图的大小决定, 你先用0.05R & 0.01fF试看看, 抽出RC的结果再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