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选中一条金属线上所有via孔的脚本

楼主(2022-12-08):
求一个选中一条金属线上所有via孔的脚本,谢谢。

网友:
同问,有这样的脚本吗?

网友A:
procedure(SelViaFromNet()
    let((cv netList netMetal viaList layer1 layer2 newViaList)
        cv=geGetEditCellView()
        netList=geGetSelSet()

        foreach(net netList
            netMetal=net~>layerName
            viaList=leSearchHierarchy(cv net~>bBox 0 "via" nil)
            foreach(via viaList
                layer1=dbGetViaLayer(via "layer1")
                layer2=dbGetViaLayer(via "layer2")
                if(netMetal==layer1 || netMetal==layer2 then
                    newViaList=append1(newViaList via)
                );end if
            );end foreach
        );end foreach

        geDeselectAll()
        foreach(newVia newViaList
            geSelectObject(newVia)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可以一次选定好几根线运行,想要绑定快捷键就自己加一下,目前只能提取到stdVia,手动拉伸的那种就没考虑了,也够用了吧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SelViaFromNet()
    let((cv netList netMetal viaList layer1 layer2 newViaList)
        cv= ...

前几天忽然想起这个脚本写得有BUG,当PATH线不是纯直线的时候bBox就会是一个超出path线范围的Rectangle,改了一下:

在第一个foreach处改
------------------------------
foreach(net netList
    netMetal=net~>layerName
    if(net~>objType=="path" then
        for(i 0 net~>nPoints-2
            netBBox=list(nth(i net~>points) nth(i+1 net~>points))
            viaListTemp=leSearchHierarchy(cv netBBox 0 "via" nil)
            viaList=append(viaList viaListTemp)
            i++
        );end for
    else viaList=leSearchHierarchy(cv net~>bBox 0 "via" nil)
    );end if

foreach(via viaList
...
---------------------------------

网友B:
实验好久没成功,你试验过吗?改了几处写错的。
procedure(SelViaFromNet()
     let((cv netList netMetal viaList layer1 layer2 via)
         cv=geGetEditCellView()
         netList=geGetSelSet()

foreach(net netList
     netMetal=net~>layerName
     if(net~>objType=="path" then
         for(i 0 net~>nPoints-2
             netBBox=list(nth(i net~>points) nth(i+1 net~>points))
             viaListTemp=leSearchHierarchy(cv netBBox 0 "via" nil)
             viaList=append(viaList viaListTemp)
             i++
         );end for
     else viaList=leSearchHierarchy(cv net~>bBox 0 "via" nil)
     );end if
             );end foreach
         geDeselectAll()
         foreach(newVia via
             geSelectObject(newVia)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验好久没成功,你试验过吗?改了几处写错的。
procedure(SelViaFromNet()
     let((cv netList netMetal ...

你咋把后面的那个foreach对via提取的代码给漏了呢

网友B:
实验了,搞不定,没有有dbGetViaLayer,给下过的脚本呗
layer1=dbGetViaLayer(via "layer1")
layer2=dbGetViaLayer(via "layer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验了,搞不定,没有有dbGetViaLayer,给下过的脚本呗
layer1=dbGetViaLayer(via "layer1")
layer2=dbGetV ...

把我写的那两段代码整合一下就是可以用的代码了,我测试过没有问题。

我用的是IC61版本,不知道你说的问题是不是IC51不支持这个函数(我没在51测试过)
如果你想问我,点“回复”功能吧,不然我还真不知道你还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我写的那两段代码整合一下就是可以用的代码了,我测试过没有问题。

我用的是IC61版本,不知道你说的问 ...

617的 输入SelViaFromNet出现下面的问题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geEditCellView----------写geGetEditCellView吗?还是geGetEditCellViewWindow?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dbGetViaLayer--------还有这个写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17的 输入SelViaFromNet出现下面的问题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geEditCellView---------- ...

确实是geGetEditCellView(),一直没发现写错。

dbGetViaLayer就照着我那个那样写就可以了。

你问的这两个问题其实很容易通过自己去查"SKILL API Finder"来解决,自己去试试吧!

网友:
第一个foreach里的for(i 0 net~>nPoints-2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减2

网友(2023-08-17):
请问这个脚本有啥用

楼主(2024-01-05):
当一条线上的孔相距很远时,删掉这条线上的孔就很方便,不然找到这些孔费时间的

网友C(2025-01-22):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geGetEditCellView(),一直没发现写错。

dbGetViaLayer就照着我那个那样写就可以了。

我这边617 也显示没这个函数定义 ,有能替代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617 也显示没这个函数定义 ,有能替代的吗

可以先尝试在CIW窗口输出dbGetViaLayer()这个函数看是报没有定义还是缺参数,没有定义就只能另找函数实现功能了,至于替代的没想过,自己去API Finder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617 也显示没这个函数定义 ,有能替代的吗

我这里能搜到这个函数的用法,图片贴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自己写,通过viaID~>?,找一下对应的属性,假如这属性就叫viaLayerType,那就用过滤器判定一遍viaID~>viaLayerType=="layer1",然后把viaID~>layerName赋值给变量就行了(那个属性不一定叫做layerName哈)。

Cadence Help相关描述截图

Cadence Help相关描述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