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接法

楼主(2022-12-08):
MOS管栅极接GND,源漏之间接电阻,想问问这种接法是什么作用,版图上要注意什么

网友A:
这些管子是开关,gate接地的作用是考虑匹配。注意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些管子是开关,gate接地的作用是考虑匹配。注意匹配

补充:不是说把接地的管子当作开关,而是这些电阻都是两端接个MOS,其中就有开关管子,而这些接地的可以当作是Dummy。匹配来保持电阻环境的一致。开关管的作用就是MOS管导通的时候短路某个电阻,用来调阻值,一般常用于跑工艺角的Trim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不是说把接地的管子当作开关,而是这些电阻都是两端接个MOS,其中就有开关管子,而这些接地的可以 ...

哦哦,这样的

网友B(2023-01-11):
引用 网友A:
补充:不是说把接地的管子当作开关,而是这些电阻都是两端接个MOS,其中就有开关管子,而这些接地的可以 ...

您好,请问是电阻和mos管都要分别匹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是电阻和mos管都要分别匹配吗?

电阻匹配,管子放一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匹配,管子放一起即可

哦哦,好的,谢谢啦

网友(2023-02-13):
如果单看gate 接gnd的的那两个nmos,这两个管子就不会开启, 其实它们相当于成了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