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求助,这是个什么电路?

楼主(2022-12-08):
out 1 2 3 4 接时钟信号
最有右边两个输出通路

网友A:
Chopper for offset/flicker noise cancelling

网友B:
有点像LVDS之类的输出,不过没有时钟关系也没有前后级电路,不太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LVDS之类的输出,不过没有时钟关系也没有前后级电路,不太好判断。

现在只知道时钟信号是不交叠时钟信号,最前面连接的是霍尔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LVDS之类的输出,不过没有时钟关系也没有前后级电路,不太好判断。

那些珊端标数字的也是时钟信号 控制的

网友C:
失调消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调消除吗

对,是有这个功能,正交法,应该是,大佬能说几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opper for offset/flicker noise cancelling

谢谢大哥

网友D:
霍尔盘后面不是有个旋转电流消除失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霍尔盘后面不是有个旋转电流消除失调的。

是这样,但是我看论文用的都是,传输门,像图上那种接法,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但是我看论文用的都是,传输门,像图上那种接法,没见过

你这电路要整理一下,根据时钟信号理一下。

网友:
mark一下,好像最近看到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