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 选择C+CC选项抽出来的后防里面会显示mos管吗

楼主(2022-12-08):
新人求助,

网友A:
会,后仿文件有很多种,如果选择calibre view 格式,你就会看到里面会有MOS管

网友(点评):
选择的是calibreview 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后仿文件有很多种,如果选择calibre view 格式,你就会看到里面会有MOS管

我抽出来电容有,但是没有mos,是不是证、说明我抽的有问题?

网友:
要添加对的cellviewmap 路径,按照正常方式抽出来的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