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SDRAM与SRAM进行比较时的常见问题

楼主(2022-12-08):
存储器静态随机存取(SRAM)只要这种内存保持通电,内部存储的数据就可以保持不变。当电力供应终止时,SRAM存储的数据仍将消退,这与切断电源后可以存储资料的数据有关ROM或者闪存是不同的。SRAM存储在其内部的信息不需要更新电路。SRAM具有很高的特点。

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内存(SDRAM)有一个同步接口,在响应控制输入之前等待一个时钟信号,以便与计算机系统总线同步。时钟用于驱动有限状态机,并执行进入命令的管道操作。

SDRAM与SRAM:哪个更好?
SDRAM和SRAM物理和技术的构成是非常不同的。

尽管两者都是ram类型,是一种非易失性的内存模式,对于计算机的运行能力尤为重要,但是,SDRAM和SRAM在当今社会的用处却大不相同。SRAM是智能手机的首选ram,而SDRAM是计算机的首选。

SRAM速度更快,功耗更低,但价格更高,尺寸更大。另一方面,SDRAM可能反应时间较慢,功耗较高,但其价格较低,尺寸较小,使其成为计算机软件的首选。

SDRAM和SRAM和RAM一样吗?
SDRAM和SRAM存储器的种类是随机存取的。它们彼此不同,但它们属于同一个家庭。

SDRAM和SRAM哪个更快?
SRAM比SDRAM快,因为他不需要不断刷新。

SDRAM和SRAM有什么重要区别?
最重要的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SDRAM是动态的,而且SRAM是静态的。

网友:
两者相比较:
SDRAM  --同步时钟 DRAM,容量大,速度慢,要定时刷新
SRAM     --静态随机存储器,容量小,速度快,不用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