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图中共源共栅及放大器中,M20和M21衬底接的不同增益相差很大?

楼主(2022-12-08):
当我把红框里的NMOS衬底接地时,发现增益比衬底接源级时高30多个dB,但是对比每个管子的gm和rout变化并不大,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折叠共源共栅结构的输出电阻是(gm21+gmb21)rout21*(gm23+gmb23)rout23*(rout24||rout10),输出电阻要乘两个(gm+gmb)。你看看是不是gmb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共源共栅结构的输出电阻是(gm21+gmb21)rout21*(gm23+gmb23)rout23*(rout24||rout10),输出电阻要 ...

M21的gmb是有一定变化,但应该影响不大,1.因为其实输出下方的三层N管得阻抗远大于二层P管的阻抗,所以增益应该是被P管限制死了才对。
2.两种情况差了接近40dB,gm和gmb以及rout应该都不太可能变化好几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