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耦合电容和偏置(上拉)电阻,组成了一个高通滤波器

楼主(2022-12-08):
如果是一个低频信号来通过的话,就会有衰减,但我们不希望有衰减。
怎么办呢?

网友A:
那就把截止频率弄得足够低。所谓AC耦合不正是截掉低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截止频率弄得足够低。所谓AC耦合不正是截掉低频么

那会需要足够大的面积啊,这样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会需要足够大的面积啊,这样好么?

频率很低或者占空比很差那你应该用电阻来调整共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很低或者占空比很差那你应该用电阻来调整共模点

请问,怎么调?

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调?

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啊?

楼主:
谢谢,不过没看懂,耦合电容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