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CLP怎样用verdi打开

楼主(2022-12-08):
各位大佬,我最近刚开始学习vclp的知识,现在已经跑出来vclp的报告了,但是怎样使用verdi打开并查看啊,望各位大佬赐教。

楼主:
谢谢已解决,特在此发出我的总结,希望可以帮到别人。
1、使用makefile指令在终端打开vclp界面,makefile代码如下:

  1. vclp: @vc_static_shell -use_ipv6 -full64 -mode64

2、在vclp终端输入如下内容:(分别是新旧版本)

set search_path "../db1 ../upf" //库和UPF的位置,空格隔开
set link_library "a.db b.db" //所有用到的库,空格隔开
read_file -format verilog -top top -netlist "../a.v ../b.v" //定义顶层,将所有网表.v文件及路径引入,空格隔开
read_upf "a.upf" //引入UPF文件
check_upf
check_design
check_pg
report_lp -verbose -file report_lp.txt //打印警告和错误文档
view_activity //打开可视化,不能quit后再进入
view_schematic
view_source
view_upf
quit
//最后的回车也是要复制进来的

set search_path "../db1 ../upf" //库和UPF的位置,空格隔开
set link_library "a.db b.db" //所有用到的库,空格隔开
read_file -format verilog -top top -netlist "../a.v ../b.v" //定义顶层,将所有网表.v文件及路径引入,空格隔开
read_upf "a.upf" //引入UPF文件
check_lp -stage upf //后面的选项不加就是全部包括 -family {isolation levelshifter retention powerswitch powerstatetable upfconsistency}
check_lp -stage design //后面的选项不加就是全部包括 -family {isolation levelshifter retention signalcorruption analog}
check_lp -stage pg //后面的选项不加就是全部包括 -family {bias powerground powerswitch diode}
report_lp –limit 0 -verbose -file report_lp.txt //打印警告和错误文档,limit 0可以打印出所有违规,而不是前100个
view_activity //打开可视化,不能quit后再进入
view_schematic
view_source
view_upf
quit
//最后的回车也是要复制进来的

网友A(2023-10-12):
楼主,使用vclp检查upf就这么点指令就ok吗?还有就是库的路径在哪呢,如何知道自己需要link哪些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vclp检查upf就这么点指令就ok吗?还有就是库的路径在哪呢,如何知道自己需要link哪些库呢 ...

指令确实不多,但如果你使用的库多,那也是很长的。而且建议一条一条复制执行,因为一起运行的话,出错很难找。

库就是ip库啊,比如你们公司买了别人的ip,仿真的时候可能用的是人家提供的仿真模型(.v格式),但是综合是没办法用的,也就是综合后网表不包含这个ip,在使用vclp的时候就要把这个ip的库添加进来,库也是ip商提供的。库并不是必须的,如果你的工程全是自己写的代码,那么综合后的网表就是完整的,只添加网表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令确实不多,但如果你使用的库多,那也是很长的。而且建议一条一条复制执行,因为一起运行的话,出错很 ...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综合完check design的时候由没有出现LS的location是wrong的,比如upf在parent domain,但是网表好像在self domain

网友A:
楼主,你有做过带upf的综合吗?我综合后用vclp做检查报了7楼那样的错误,你方便的话看下我这个帖子,感谢
https://bbs.eetop.cn/thread-9581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有做过带upf的综合吗?我综合后用vclp做检查报了7楼那样的错误,你方便的话看下我这个帖子,感谢
h ...

不好意思,我仿真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2024-01-29):
楼主 想问问    我在spyglass的bin目录下启动vc_static_shell1 报错:  vc_static_shell: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so :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想问问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是启动方式问题 还是没有安装的问题?
报错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