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采样ADC

楼主(2022-12-08):
想问一下,过采样ADC和奈奎斯特采样的ADC,在对拟合曲线做FFT分析的时候有哪些不同呢,是否需要加窗函数呢

网友A:
一般满足了相干采样就不需要加窗,只不过过采样的频率也即做FFT的采样率很高而已,对于sigma-delta ADC的调制器输出可以直接做FFT,否则无法看出噪声整形后的效果;降采样后的数字滤波器输出拟合曲线满足相干采样条件同样不需加窗,通常降采样率都是2的指数次方倍,除以降采样率后的拟合曲线采样点数也应该很好满足相干采样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满足了相干采样就不需要加窗,只不过过采样的频率也即做FFT的采样率很高而已,对于sigma-delta ADC的调 ...

如果不需要加窗的话,那做FFT的时候岂不是和奈奎斯特采样的方法一致吗,我认为不同点在于对不同频段的频谱做分析,奈奎斯特的话是对fs/2内的频谱分析,而过采样是在fb内的频率分析,是不是这样的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需要加窗的话,那做FFT的时候岂不是和奈奎斯特采样的方法一致吗,我认为不同点在于对不同频段的频 ...

过采样ADC在降采样滤波前也是对fs/2进行频谱分析(NS调制器输出),降采样滤波输出后采样率降为fs/OSR,是对fs/OSR/2进行频谱分析,当然了,fs/OSR/2>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