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内梳齿状金属的作用是什么,疏密度和金属宽度根据什么决定

楼主(2022-12-08):
大佬们,芯片内梳齿状金属的作用是什么,疏密度和金属宽度根据什么决定,这个M3和M4层都有这种梳齿状金属,核心器件是电流镜,新人求助

网友A:
看层次名称,SMIC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层次名称,SMIC工艺

是的,smic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m电容

好的,我去百度了一下MOM.MIN.MOS三种电容的定义,那这个梳齿状的密度和金属宽度根据什么来定呢

网友B:
这个根据电路需要的多大的容值 来做的(宽度和密度按照最小rule来就行啊,你看看库里的mom电容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根据电路需要的多大的容值 来做的(宽度和密度按照最小rule来就行啊,你看看库里的mom电容就知道了) ...

好,我明天去看看库里面的

网友:
MOM (metal-oxide-me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