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大九天alps怎么样瞬态设置扫描输入电压

楼主(2022-12-08):
最近在用华大九天的alps工具,但是在命令窗口明确不支持step仿真了,不知道怎么瞬态仿真设置扫描输入电压,有没有懂的兄弟?
另外有没有这个alps的说明文档?

网友A:
跟hspice一样的,写在testbench里面就行了。我记得是在.tran语句后面加sweep变量名,范围,步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hspice一样的,写在testbench里面就行了。我记得是在.tran语句后面加sweep变量名,范围,步长 ...

哇太谢谢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B:
hspice是怎么仿的,testbench就怎么写,然后用alps跑就行了。

我一般都是跑hspice,太慢了就换alps,testbench不需要做什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pice是怎么仿的,testbench就怎么写,然后用alps跑就行了。

我一般都是跑hspice,太慢了就换alps,testb ...

以前在学校都是用spectre,现在出来工作得用hspice,不大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