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sin(pi*fD)/sin(pi*f)近似等于sin(pi*fD)/fD?

楼主(2022-12-08):
为什么sin(pi*fD)/sin(pi*f)近似等于sin(pi*fD)/fD? 原文说的是这样等效的吧?

网友:
你画红线的下面一行写的是0Hz附近,也就是低频。在低频处,利用泰勒展开,一阶近似,高阶无穷小量可以忽略,就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sin(pi*fD)/sin(pi*f)近似等于sin(pi*fD)/(p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