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 寄存器组数需要参数话的设计

楼主(2022-12-08):
IP设置中,常常遇到寄存器组数需要参数话的设计,这种寄存器接口应该如写比较好,请教各路大神!

网友(2023-04-26):
parameter REG_WIDTH = 8;
reg [REG_WIDTH-1 : 0] A;

网友:
system verilog 允许寄存器组作为输入输出,并且应该兼容verilog,把文件类型改成system verilog然后正常用,input [DATA_WIDTH-1:0] data [LENGTH-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