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电荷泵的静态失配仿真问题

楼主(2022-12-09):
PLL中的电荷泵结构如图,在做静态失配的仿真时(输入给恒定电压,输出挂电压源扫描DC),为什么A点的电流仿真结果会是图示呢,在接近700mV的输出电压时产生了突变。

网友A:
能告知一下这是哪篇论文吗

网友:
增大电流镜尺寸是否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告知一下这是哪篇论文吗

A 7.4-to-14GHz PLL with 54fsrms jitter in 16nm FinFET for integrated RF-data-converter So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A 7.4-to-14GHz PLL with 54fsrms jitter in 16nm FinFET for integrated RF-data-converter SoCs

网友C(2023-07-31):
大佬这个OPA2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OPA2是起什么作用的?

抑制电荷共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抑制电荷共享

大佬由相关论文讲述如何抑制的嘛?不太懂

网友(2025-02-11):
引用 网友C:
大佬由相关论文讲述如何抑制的嘛?不太懂

Razavi的书上讲PLL的那章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