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使用脚本按顺序到指令路径执行makefile

楼主(2022-12-09):
请问哪位牛人可以指点一下啊,我们公司的项目越来越大,需要按顺序去执行不同的EDA工具指令,谢谢~~~~
祝福每一位IC工程师都努力前进,为中国IC加油!!!

网友:
make -f可以指定makefile文件,你直接在shell脚本中执行不行吗?或者使用cd切换目录

网友:
我们EDA版本多,公司用module来管理,想把Module加到Makefile却说找不到这个命令。
我也是想用Makefile来管项目,就是版本切换搞不定。要不要打开什么 项目,就make 项目代号就可以,应该是很方便